select函数问题

楼主(2012-05-13):
我创建了一个TCP服务器进程,一个listenfd描述符,监听端口号4000, 把这个listenfd加入到select函数的监听读集合中,当有新的连接来的时候,那么listenfd就会发生变化,我就可以accept这个新的连接,然后继续监听端口,
但是我测试的客户端为一个的模式发送数据,然后接受服务器的反馈,就只这样不停的循环,运行起来没有问题,从下面的代码看出,这个客户端是个无限循环,但是当我把客户端窗口直接关闭掉,(注意直接关闭点就不执行closesocket(ClientSocket)了), 那么这个一个操作就会是select函数的监听读集合中的listenfd发生变化,导致服务器执行accept,但是这个时候是没有新的连接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请大侠们解释一下?
WSADATA Ws;
    SOCKET ClientSocket;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Addr;

int Ret =
0;

int AddrLen =
0;
    HANDLE hThread
= NULL;

char SendBuffer[500] = {0};

if(WSAStartup(MAKEWORD(2,2), &Ws) !=
0)
    {
        cout
<<"Init socket failed"<<endl;

return
-1;
    }

    ClientSocket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

if(ClientSocket == INVALID_SOCKET)
    {
        cout
<<"Create socket fadiled"<<endl;

return
-1;
    }

    Server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erAddr.sin_addr.S_un.S_addr
= inet_addr(IP_ADDRESS);
    ServerAddr.sin_port
= htons(PORT);
    memset(ServerAddr.sin_zero,
0x00, 8);

    Ret
= connect(ClientSocket, (struct sockaddr*)&ServerAddr,

sizeof(ServerAddr));

if(Ret == SOCKET_ERROR)
    {
        cout
<<"Connect err"<<endl;

return
-1;
    }

else
    {
        cout
<<"Connect success"<<endl;
    }

while(true)
    {

char RecvBuffer[10000] = {0};

        timeval tv;
        tv.tv_usec
=
0;
        tv.tv_sec
=
0;

        select(
0, 0, 0, 0, &tv);

        cin.getline(SendBuffer,
sizeof(SendBuffer));
        Ret
= send(ClientSocket, SendBuffer, (int)strlen(SendBuffer), 0);

if(Ret == SOCKET_ERROR)
        {
            cout
<<"Send err"<<endl;

break;
        }
        Ret
= recv(ClientSocket, RecvBuffer, sizeof(RecvBuffer), 0);
        {

if(Ret  ==
|| Ret == SOCKET_ERROR)
            {
                cout
<<"server quit"<<endl;
            }
        }
        cout
<<RecvBuffer<<endl;
        memset(RecvBuffer,
0, sizeof(RecvBuffer));
    }

    closesocket(ClientSocket);
    WSACleanup();

return
0;

网友A:
客户端关闭socket,服务端read返回0

网友B:
LZ这排版没排好,程序看着有点费劲

网友C:
上位机软件的啊,跟我这下位机的代码的还是有些差别的啊,学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