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面试试题

楼主(2012-05-13):
1、设计一个对乘法是封闭的操作,就是例如输入一个n(比如8),那么在1---8中间的8个数字,任意两个相乘的结果始终都是位于8个数字之间的任意一个数字。举例如下,比如2*3还是6,2*4还是8,但是3*4 、3*4、 4*4 这样的乘积必须始终还是在1---8中间的一个数字。
偶的想法是:如果只定义乘法的话,可以将乘积的结果除以8取余再加1,刚好可以映射到1到8,不知道这样算不算一个思路~~~
偶一开始是这样回答的,但是面试官说,这样做是无法满足消去律的,就是 a*b=a*c 那么b=c
因为按照我说的那个方法的话, 4*2=4*6 但是2 != 6,于是就导致无法满足消去律。
2、是如何统计代码行数以及注释的行数,并写出具体的实现代码。
3、要求用最快的速度求两个数组的交集,提示数组中的元素是无序的。写出具体的实现代码。
4、写程序,将一个浮点数转化为字符串。。

各位大神看到的,给个解法吧,偶当时都回答的很不好

网友A:
1,*当做C里的&,+当做|,-当做&~,你懂的,就是集合运算是闭的.
2,代码行数是按照\n数的,行注释//需要注意//...\n算一个注释,但注意//...\n之间的//与/**/不算注释。
/**/要注意/* /* */ 等于一个注释, 也就是一旦遇见/*之后就要记下来,一直匹配到*/才算一个完整的注释,中间的内容随便它是什么,包括//可能也嵌套在其中。
3,要多快。。。如果哈希真的是O(1)的,那么可以达到O(n+m),否则就是nlogn + mlogm。
4,sprintf。。。

网友B:
第3题的思路:假设这两个无序数组是数组A,元素个数为m 数组B,元素个数为n
1. 遍历数组A,取每一个元素A[i],再遍历数组B,看A[i]是否在数组B中。这样的时间复杂度为m*n
2. 进一步优化时间,将数组B进行排序,所用时间的最短为nlgn,取数组A的每一个元素A[i],在数组B中做二分查找,看A[i]是否在数组B中。这样的时间复杂度为mlgn+nlgn
3. 将两个数组都排好序,时间最短为mlgm+nlgn。两个数组齐头并进,判断是否有相同元素,判断时间为m+n。总的时间为mlgm+nlgn+m+n
4. 使用hashtable,将数组A中的元素进行hash,存入hash表,然后对数组B的元素进行hash后查看hash表,是否有数组A中的元素出现。这样的时间复杂度为m+n
5. 如果两个数组都是正整数,那么可以使用位图的方法,获得两个数组的最大值MAX,申请MAX个大小的int数组,c[max]={-INF};将A数组中的数据填入c中,查找B中的元素,看是否有在c中,时间为m+n
6. 使用map将A数组中每一个元素作为键映射到一个map中,值为1,将B数组也映射到同样地map中,如果两个值相同则其值+1,寻找map中个数为2的元素即可

网友C:
作为面试试题难度还不小

网友D:
3楼的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E:
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