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07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13):
OP07的SR=0.17V/uS
输出不失真时的电压VO=SR/(2*PI*F)=1.35V,
达不到楼主输出的要求。得用SR高些的如OP27
OP07处理直流是它的强项,频率高了就发挥不了它的作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最大输出要求5V,实现不了吗?
用op37行吗?
新手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OP37的SR是OP07的100倍,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不需要改是吧??

网友A:
不用。OP37有些贵用在这里有点浪费。OP27就够用

网友C:
OP27也不便宜,用SGM8271,成本低不少,性能也不差。

网友D:
要注意OP37的放大倍数不能低于5。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请问,高手,SR是什么呢?

网友F:
SR为OP输出电压摆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