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l studio 6安装问题

楼主(2012-05-13):
我从ATMEL官网下载了STUDIO6,安装后显示:
Invalid license data. Reinstall is required.
有谁知道如何解决么??

网友A:
可正确安装.
附图1——完整版 安装文件(ATMEL网站申请,下载的)
附图2——安装完成后,版本信息

楼主:
我安装完成之后的画面

网友A:
另外, 我此前 已经正确 安装、使用过 V6.0 Beta版( 1703) ATMEL STUDIO V6.0 对 计算机及操作系统有 比较严格的要求(与 V5.1/4.xx比较)。如“as6installer-6.0.1843-readme.pdf”的描述:

网友B(2014-11-04):
USB驱动失败,怎么解决的?高手们说说

网友C:
不要連接任何ATMEL USB裝置,重新安裝。注意要裝必要條件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