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2-05-13):
使用op07运放的仪表放大器是不是比lm324稳定多了呀。我使用lm324变化不明显,请问高人有关于其他的电路设计仪表放大器的吗??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放大什么样的信号?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信号的大小?信号的内阻?信号的频率、波形?

网友B:
“仪表放大器”有现成器件,选用即可。

网友C:
自己搭的不如现成的吧。

网友D:
使用op07运放的仪表放大器肯定比lm324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