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做个东西,测距提醒用的

楼主(2012-05-13):
表哥开车追尾了,本人开车也好走神,坛子里的达人能不能帮忙做一个像机器人测距那样的东东,比如60码的时候50M提示,100码的时候130M提示,和前面车的相对距离太快时提示,前面有人的话有声音提示,谢谢了。

楼主:
我看到电工上面有那个人体感应灯,你们说改在车上会不会有用处啊!!!

楼主:
忘了说了,有偿的

网友A:
130m,只能激光测距

网友B:
微波或者激光

网友C:
“有偿”,具体点说呢

网友D:
有这种能讲话的距离测量器,倒车时就会提示,你问问汔车改装店。

网友E:
倒车便是很多的,还有距离提未,但探测前方的一般没有,因为前面你看得到啊,开久了车自然就能判断车距车速和安全间距了,呵呵。

网友F:
开车靠这个?除非是摄像头经过图像处理能够智能判断和提示。不然岂不是从头叫到尾?正常开车,开高速时间有多少?就算不在市中心堵着,车子间隔一般多少?路上车有多少?内车道会经常探测到对面车,同向的也经常有车变道。   难道专门在高速上用?还不如你去弄个电击器保持自己清醒别瞌睡。;P

楼主:
坛子里的高,能不能加我QQ或者留下QQ我们交流一下,15820806

网友G:
只能用雷达,成本太高,直升机和豪华车才装得起。

网友H(2013-04-05):
楼主可以找个司机,或者重新进驾校学习一下安全法规.但是不要找这个了,太可怕了,你要这样别人还敢过马路吗?

网友I:
激光+CCD或 双CCD成象方案可以试试, 不过搞这东西的~~收费都不是便宜的主,

其实的程序的容错,提示什么的都可以算法上补充

网友I:
取,速度    ,撞击可能时间,  车角度

网友J:
我看过大众的辉腾有这功能,楼主买一辆就好了,何必自己做

网友K:
翼虎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