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U和GPRS我选哪个?

楼主(2012-05-13):
大家好,目前公司用到的DTU比较多,而且感觉DTU价格比较高,我们采购的“应该”在400以上,我们的应用是通过DTU的把数据传输至网络,看到有些gprs模块也包含了tcpip协议栈,也是通过AT命令集控制,用DTU时我们用的的功能也是通过AT命令实现的,所以我想请教DTU和gprs模块的区别,还有如果我们自己用AT命令控制DTU,那么是不是换了gprs和用DTU没有太大的差别啊。如果没有太大差别我打算直接把gprs模块画到产品的板子上通过stm32来发AT命令。
那位懂这个给点指点,感谢,感谢。

网友A:
DTU就是GPRS模块作的,但集成了电源,自动开机,电平转换,外壳等。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要降低成本自己用GPRS模块做就是,采用自带协议栈的GPRS模块的开发会简单的多。

网友C:
DTU和GPRS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whydo说得对,DTU就是一个小型公司,买了GPRS模块,加个小单片机,它去给GPRS模块发AT命令,对外提供像串口一样的透明传输(GPRS模块内的TCP代码,要求数据是以包为单位发送的)。
配置方面,那些DTU一般都会有自己的配置小软件,以及它们自己定义的“AT命令”(这些AT命令是那个小单片机处理的,不是给GPRS的!)。

总的来说,这些DTU一般是给那些原来是串口的仪器改装用的,方便,插上就行。如果是开发新产品,当然是直接用GPRS模块罗。GPRS供电很简单的,网上一大把。

楼主:
谢谢,各位,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