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P0口驱动

楼主(2012-05-13):
查了下STC12c5a08的p0口驱动能力,150uA-250uA。

MASWSS0103 一块单刀双掷的切换芯片,驱动电流在5uA-10uA左右。

现在用stc12c5a08ad的p0口直接驱动 MASWSS0103,没有外接上拉电阻。

我用P0口直接驱动了11个MASWSS0103,从驱动电流上算是可以的。而且实际情况,工作也正常,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影响。

查了资料,为什么说8个LS ttl负载?
标准的Intel8051单片机:其P0口是一个漏极开路的准双向口,驱动能力是8个LS型TTL负载

网友A:
推挽模式输出电流不是可以到20mA吗,干嘛不用

楼主:
2# lyjian 实际电路已完成了。。。。。。。。

网友B:
我觉得很好啊

网友A:
2# lyjian 实际电路已完成了。。。。。。。。
引用 网友C:

推挽模式和电路有什么关系?
那是软件配置,不是硬件

网友C:
推挽模式和电路有什么关系?
那是软件配置,不是硬件
引用 网友A: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