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溢出问题

楼主(2012-05-13):
SD_CS_LOW();
SD_CheckVoltage();

ret = SD_ReadOCR(recbuf); // 读OCR寄存器,查询卡支持的电压值

SD_ReadOCR(recbuf)的函数体如下:
INT8U SD_ReadOCR(INT8U *recbuf)
{

INT8U param[4] = {0, 0, 0, 0}, resp[5] = {1, 1, 1, 1, 1};
INT8U tmp = 0;

tmp = SD_SendCmd(CMD58, param, CMD58_R, resp);
if (tmp != SD_NO_ERR)
{
return tmp;

}
if (resp[0] != 0x80)
{

return SD_ERR_CMD_RESP;

}

for (tmp = 0; tmp < 4; tmp++)
{

recbuf[tmp] = resp[tmp + 1];
}

return SD_NO_ERR;

}

当我单步进入SD_ReadOCR(recbuf)函数体后,SD_ReadOCR(recbuf)代码所在的flash全变成FF了还一部分其它的程序flash也变成FF了,而没进入这个函数前,代码区的内存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堆栈在RAM中,如果你的执行程序是拷贝到RAM中来执行,那么,堆栈溢出后,完全可能将将程序区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