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寄存器

楼主(2012-05-13):
在PSOC designer中怎样查看寄存器的值呢

楼主:
我怎么能知道我数据存进去没有呢 哪位大师指教一下吧

网友A:
用 CY3215 仿真器來看!

楼主:
仿真器怎么看啊 读flash都是xx啊 没有值啊

网友A:
不会吧,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芯片,我的能看寄存器里的值

网友A:
只有程序 遇到中断和暂停的时候寄存器里的值才会看到最新的值,其他情况寄存器里的值是不变的,要是还解决不了的话,那就等待大虾吧,我也是个新手,哈哈……

网友B:
你是说是别不了3217还是cy7c63310的板子?
要是识别不了3217,检查一下3217的驱动有没有装好,3217附带的光盘里就有。

网友C:
如果是已经把程序烧进cy7c63310的板子了,cy7c63310的板子上的usb识别不了就要检查你的程序了。

楼主:
我用的是cy7c63310这个芯片 烧写用的是cy3217 我用芯片和电脑usb连接没有反应啊

楼主:
电脑没能识别usb设备 需要驱动什么的吗

网友D:
在psoc designer的debug模式下,用cy3215仿真器

楼主:
驱动已经装好了 装不上是因为有个软件不兼容

楼主:
“在psoc designer的debug模式下”怎样设置啊 请教 可以输详细点吗 还有可否简单介绍一下USB数据传输该怎样弄啊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培训模块讲了如何debug
PSoC Designer Module 3: Debugging with PSoC (http://www.cypress.com/?rID=1084)

楼主:
谢谢 文件下载下来了 可是看不了啊

网友E:
是不是浏览器有问题呢

网友C:
说得对,你用的什么浏览器?

楼主:
嗯,我换个浏览器试试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