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kit2能烧写pic16F54吗?

楼主(2012-05-13):
pic kit2能烧写pic16F54吗?有哪位前辈用过54的,都是用什么烧写的啊?

网友A:
可以,如楼上的图。

LZ问的是否能够烧写,不是是否可以调试,可以当编程器给16F54烧写HEX到MCU中去的。

网友B:
貌似现在用pic kit3 或者ICD 3

网友C:
可以,如楼上的图。

LZ问的是否能够烧写,不是是否可以调试,可以当编程器给16F54烧写HEX到MCU中去的。
引用 网友A:

图中'Programmers'和‘Debuggers’里面,PICkit 2 前面都是红圈圈呀。
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图中'Programmers'和‘Debuggers’里面,PICkit 2 前面都是红圈圈呀。
是我理解错了?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是你错,是我看错,我看成PICKIT3了。。。

网友D:
不能写也不能调试

楼主:
被忽悠了,买的时候说能烧写,结果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