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运行正常,到开发板和实体电路中就不行了?

楼主(2012-05-13):
请问我的程序在proteus中可以运行,在开发板和实体电路中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已经生成hex格式,仿真所需程序等的都在附件内,直接运行即可仿真。
还有我画的原理图随后传上

网友A:
仔细查查硬件方面,仿真只是验证,不可过分依赖!!

网友B:
因为你的实体电路和仿真电路不相同,注意理想元件是不存在的。

楼主:
我画的原理图是这个,请问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C:
开玩笑,晶振都没有,你还想真正的电路能工作起来??

楼主:
它仿真的时候也没有啊!而且单片机内部不是有时钟的吗

网友D:
我去。。。单片机是需要外部晶振的,但是也有内部集成晶振的,建议LZ先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单片机内部有没有晶振。另外,proteus仿真可以过,但实际电路不一定能过,proteus里不加电源都能运行,呵呵。不可过分依赖仿真,搞懂硬件才行啊。

网友C:
小伙,别怕花钱,少吃一顿饭,花几十块去买一个51开发板。

楼主:
有高手能帮修改下程序使能够在开发板上运行正确吗?

网友E:
仿真成功不算什么,到了实际中一定会遇到各种情况。仿真只能当做理想化的,原理的验证。还是动手去实践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大哥,每块开发板电路都不一样。单片机开发可不是PC开发,不同平台是不能正作的。建议你:
1. 现在很多开发板都带16*16的按键,别人是提供原代码的,自己看看。
2. 你在开发板上把自己的电路加上去。再去调你程序。

如果你是新手,当前这个年代,你还是从STM32学起吧。不为别的,有个在线仿真器用用,出问题时还能调调。51你想调的话只能花几千块去买硬件仿真器。不然,出问题了,你就又来问了,这个分论坛不怎么讨论程序。

还有就是,没有人会不收钱给你一条龙服务的,社会很现实。

楼主:
我已经买了伟纳的ME500B了,但把程序烧进去,液晶只出现一格格的影子,有人说程序没有初始化1602液晶屏。有大师帮改下程序吗?我是新手,不太会改。

网友F:
一口吃不成胖子,慢慢来,一点一点学,不要指望一下,或一天,或一月,或一年 ,或。。。能搞定,从最简单的开始

网友G:
proteus有多不靠谱你真不知道,仿真能来只能说明你原理上没有大问题,但实际电路要考虑的还多着呢,我那时用了1个多月的proteus,就再也不怎么用了。

楼主:
谢谢大家哈\(^o^)/~

网友H:
:)PROTEUS只能做一下验证,实际当中会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不要依赖这个软件了。。。。

网友I:
其实仿真是用来做验证的,它是理想情况下出来的结果,建议检查各个部分的电路,看没有连接或者共地等常识性错误,用玩用笔检查电路是否导通,就还有看认真芯片手册和典型连接方法。器件有什么约束条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