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磁体以速度a从螺线管前方通过,请教感应电压表达式

楼主(2012-05-13):
如下图所示,求感应电压表达式。。。:dizzy:
不知表达式能不能求出来,似乎很难,基频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A:
写出解析表达式几乎不可能,另外此非周期信号无基频可言。

网友B:
变量很多,磁铁移动速度、磁场强度、线圈参数、门限电压等都是相关量。至于频率,非周期信号正如楼上所言没有频率的概念,磁铁周期性经过线圈则感应信号的周期和磁铁运动周期相同。

网友C:
定性地看,感应电压曲线也不是楼主所画的曲线那个样子,一定是先朝一个方向,然后朝另一个方向,即一半在横轴之上,一半在横轴之下,中间要过零。

楼主:
非常感谢三位前辈指点!
那假若:
这个信号上有干扰毛刺,现在需要低通滤波,该怎么估算需要的截止频率呢?
(假若磁体运行是随机非周期的,但运动速度是稳定、直线、垂直螺线管的话)

再次感谢三位老大。。。

网友A:
to 5L:

若有干扰毛刺(相对“频率”较高)可以用低通滤波。截止频率可以粗略按经验或测试确定,精确的可分析相应的“频谱”(注意其为连续谱)。

另外,建议采用霍尔磁传感器为好。

楼主:
定性地看,感应电压曲线也不是楼主所画的曲线那个样子,一定是先朝一个方向,然后朝另一个方向,即一半在横轴之上,一半在横轴之下,中间要过零。 ...
引用 网友C:

哦,也是,是这样的吧。。
中心线的位置应该是突变吧?感应电压立即反转。。

网友C:
不是突变。
大致是这么一个样子。

楼主:
to 5L:

若有干扰毛刺(相对“频率”较高)可以用低通滤波。截止频率可以粗略按经验或测试确定,精确的可分析相应的“频谱”(注意其为连续谱)。

另外,建议采用霍尔磁传感器为好。 ...
引用 网友A:

“精确的可分析相应的“频谱”(注意其为连续谱)”
假若有办法分析频谱,那么滤波的截止频率是不是就是频谱上信号最强的那段频率呢?应该是吧?

霍尔传感器?主要关心这个电压信号,而且很弱,嗯..再了解了解。。
再次感谢

网友A:
to 7L:

不会是“突变”,中点附近线圈内磁通变化至极大(小到大再到小),感应电动势过零有一定的坡度。

网友A:
to 9L:

“霍尔传感器”能测静磁场,其输出通常就是直接可用的电压信号。采用霍尔器件是此类问题的典型应用。

网友C:
9楼:
线圈和霍尔传感器测量的是不同的量。
线圈两端电压与穿过线圈磁通量(磁链)对时间的导数成正比,霍尔传感器输出则是与磁通密度成一定关系,而且是磁通密度在某个方向的分量。

楼主:
maychang、HWM:

这两个正负峰值点对应的位置是小磁体运动到什么位置产生的呢?

网友A:
to 13L:

此正负峰值点是永磁铁的磁通量穿过线圈的磁链(注意有的仅穿过部分线圈)随运动而变化的速率正负峰值点所对应的位置。

网友A:
这个位置和磁铁和线圈的各自特性以及两者的距离(线圈与磁铁轨迹的垂线距离)有关。相应的感应电势则与速度成正比。

由于感应电势和速度有关,按一楼意图,显然在此使用线圈不是个好注意。可以考虑改用霍尔器件,然后预先实测t1和t2点的信号值拱比较判别即可。

网友D:
4楼和8楼正解。关键在于理解变化率。数值分析并非不可能,所涉数学工具和分析可能太复杂了,不值得。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热心指点,长知识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