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遇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5-13):
最近,在做一个水塔控制系统的实训。程序写了在proteus中仿真,可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在程序中,全局变量count(24行)始终从未调用,可是将它删去,仿真就出问题了。。
count在的时候,程序运行一切正常,调节电位器使电压小于0.8时P3.4的LED亮,大于4.5的时候灭。可当count注释掉之后,再去调那个电位器,P3.4口输出就不正常了,LED一闪一闪  。

还有就是程序中那个Alarm函数(45行)被我注释掉了,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函数被注释掉的时候,程序在proteus中仿真正常。可没被注释掉的时候(且没有调用),在proteus仿真,单片机不按程序运行了,好像停留在某个地方。。。

请各位高手看看是什么问题。
运行环境是:proteus 7.10,proteus7.08也试过,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楼主:
高手快来

网友A:
本人没有用过 proteus, 也不喜欢它.
不是大家不愿意帮助你,
怎么调试软件, 最好还是自己好好地学习学习, 怎么可能让人家来帮你调试程序呢?
好好努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知道要靠自己,可是因为这个问题我已经花了好几天,实在没办法。。  实在想不出为什么加入一个未调用的函数,整体就出问题。。。

网友B:
我看了一下程序,应该是程序本身就有问题,拿掉后现象不一样而已

网友B:
定时器已经工作在自动重装载方式,就没有必要再在中断中重设初值了
程序太乱了,几乎100%可以肯定程序问题,没有时间仔细分析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定时器0设置在启用 ,但是程序中没有用的。 删去之后未发现有异常,    可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B:
应该是定时器0开了中断吧,却没有相应中断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