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的可调稳压电路

楼主(2012-05-13):
lm317 的可调稳压电路在驱动负载时,电压变得不可调。求教!

网友A:
你要求教什么?

网友B:
上原理图

网友B:
上原理图看看

网友C:
???不知道问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在空载的情况下,能够输出0到15V的直流电压,可在有负载的情况下,电压变得不可调,稳定在5V左右。不知是什么原因,希望各位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路在空载的情况下,能够输出0到15V的直流电压,可在有负载的情况下,电压变得不可调,稳定在5V左右。不知是什么原因,希望各位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跟这个类似,我以前做的东西,原理图不知道让我丢哪去了!电阻值和电容值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吧!另外,我的是0到15伏的可调直流电压

网友D:
接了多大的负载?何种负载?

网友E:
re 8:vout不可能是0v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了一个普通的电阻!无论电阻多大值都这样!

网友F:
输出端那个电容太大了。可以不接。不要c4。或是接个0.1之类的
C3接在R1二端,保证317的1.25v稳定。

网友D:
检查一下VD1是否有问题?拆掉试试

网友D:
如果317正常,OUT端(中心脚,与与散热片相通)与ADJ端(左数第1脚)之间是固定的1.25V,

这个固定的压差流过R1和RP1,并使ADJ端获得可调的电压值。

网友D:
我记得R1的取值一般都是 240欧姆的,为了控制流过317通过R1输出的的电流和R1的功耗。

网友D:
C4可以保留

网友G(2012-07-17):
0—1.25V之间的电压怎么调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