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晶振兼容的问题该怎样处理

楼主(2012-05-13):
我获得两组程序,一个是红外线解码程序48MHZ,一组是eeprom串行11.0529MHZ。我想把它们组合到一块,折腾好久,发现晶振不匹配,晕。。。,不知谁能帮我解决“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A:
这叫问题?

网友B:
重新计算定时器参数

网友C:
根据你用的时钟频率重新计算定时器预置值即可。

楼主:
我开始认为这样可以,发现不行。红外遥控c51解码部分非要48M不行,我用12M都不行,更别说11.0529M这种有小数点的,我看原来遥控部分c51是12M的,按这种比例,要解码部分12M,遥控部分要设成4M不成?

网友D:
不可能吧,红外用扫描方式检的?改中断时间呀

网友E:
只有红外需要准确时间,串行的E2不需要,这个是同步通讯。楼主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老老实实写程序,别人的程序,不要说时钟对不对,就是架构都可能不适合你的系统。

楼主:
话不中听,但还算提点了一下,虽然感觉还不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