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工N年了,不懂的东西还是太多

楼主(2012-05-13):
请教各位XDJM:风机串联电容调速,用的是哪类电容,供应商说安规电容X2就可以。心里没底,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
脉冲调试。。。。很多电容都可以  根据频率特性选择啊、、、

网友B:
?????是什么样的电机

楼主:
回LS,交流220V风机,不知道电机如何分类,只是见别的产品上调速和启动电容都是CBB61,供应商却说安规电容就可以了。惭愧啊:'(

网友C:
几根线的,

网友D:
只要符合耐压和容值要求就行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