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8S103Kx 系列非HS端口电流大小

楼主(2012-05-13):
刚刚要分配IO,结果发现datasheet上面好像没有描述非HS端口电流是多少...(至少是我没找到)是我理解有问题吧?....求教如果PB0(HS)最大可以承受20mA,那么PB7(非HS)可以承受多少呢?
本人就50分.....给20分表诚意了

楼主:
不会发图.....惭愧...

网友A:
数据手册中有非常详细的数据,就看你会不会看了。

下面的表39中可以看到,对于普通端口(非HS),5V供电时,8个端口同时吸收/输出、10mA/端口,端口电压分别达到2.0V或2.8V;3.3V供电时,4个端口同时吸收/输出、4mA/端口,端口电压分别达到1.0V或2.1V。如果你的电路中对于端口电压的高低阀值要求较高,则应相应减小吸收/输出电流。

同理,其他表格列出了不同端口的数据;表格下面还有对应的曲线图,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参数变化情况。

STM8S103Kx_Output_Driving_Current(HS).GIF (23.31 KB )

网友B:
还是得仔细的看数据手册

楼主:
香版主果然牛气..........受教了

恍然大悟....原来20mA的极限电流由此而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