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灯的九大优势浅析

楼主(2012-05-13):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使用LED照明灯,逐渐把普通的照明灯(如白炽灯)淘汰出这个市场,主要是因为LED照明灯有以下的九大优势:
优势一:高纯度,鲜艳丰富的色彩。目前LED照明产品几乎覆盖了整个可见光谱范围,且色彩纯度高。
优势二:超长寿命。LED的实际寿命超过5万小时,为一般光源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以上。
优势三:光源中没有水银,光束中不含紫外线。LED是固体发光光源,绿色环保,特别适用于香水店、珠宝店、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可满足其展示商品对照明的特殊要求。
优势四:固体发光,抗震性能好,牢固可靠。
优势五:节能,经济,环保。
优势六:动态的色彩控制,明暗可调,三原色的LED组合可采用PWM实现颜色的变化。
优势七:LED有很强的发光方向性,光通量利用率高,体积小,易于LED灯具的外观设计和光强分布的控制。
优势八:LED可采用直流低压供电,安全可靠。
优势九:LED不受启动温度限制,可暂态启动,一般为几毫秒,且能暂态达到全光通量输出。
以上的LED照明灯的九大优势,绝对可以让你更放心的购买LED照明灯。

网友A:
第一次接触LED灯是在四年前,那时候的价格太高了,搞的人真的很少,现在成了一种趋势了,可喜可贺啊。

网友B:
还是没有人谈回收的那些事!

网友C:
三原色的LED组合可采用PWM实现颜色的变化,这种LED的发展会很受欢迎的

网友D:
作为普通照明,优势一并非优势

网友E:
我来说说,总体来说,LED灯肯定是以后的发展趋势,但路还很长。我来给大家泼盆冷水。LED灯可以投入研发,但不要谋求几年内能回本。
优势一:高纯度,鲜艳丰富的色彩。目前LED照明产品几乎覆盖了整个可见光谱范围,且色彩纯度高。

这个算在很多的场合下算不上优势,不能把LED的特性都当优势。
优势二:超长寿命。LED的实际寿命超过5万小时,为一般光源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以上。
对没错,就LED灯珠而言,在良好的工况下寿命的确很长,但LED是电流器件,对电流的稳定度、晶体结温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好的驱动电路很贵。至于“适应中国市场”的驱动电路,寿命你得打个5折。(国内要不用黑心的阻容降压,好点的也就只是一个恒压的开关电源)。
优势七:LED有很强的发光方向性,光通量利用率高,体积小,易于LED灯具的外观设计和光强分布的控制。
很强的发光方向性”对一般的民用场合,恰恰相反,是一个缺点,现在的灯头都得加漫反射的玻璃罩。成本也增加了。

优势八:LED可采用直流低压供电,安全可靠。
估计这个优先只能是在车上了。生活中,低压直流好找吗??,当前的LED都得进行220V到低压恒直流的转换。这个转换电路不仅令成本上扬。而且还是LED整体功率因素的短板。

网友F(2013-01-24):
有LED 劣势的总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LED 劣势的总结吗

有劣势
跟白炽电灯相比,LED需要一个恒流电路来驱动,麻烦!!!

网友G:
楼主提出的优势一是错误的,请用光谱仪看下就可知道,LED灯的光谱并不好,显色指数也不好
优势二也不确定,根据实际使用结果,LED灯的使用寿命达不到5万小时,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会有较大的光衰

网友H:
一个灯具从2 3十块到几千块,但是一个驱动电源要100块,悲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