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1电子脑构想....

楼主(2012-05-13):
我的51电子脑构想....
我想到了一个方法用几十个51,每个51写入程序,就用它的内部RAM组成一个网络。由一个AVR,或别的U,作为输入输出控制做成人工神经网络。
每个51是独立完成工作。用串口通信。用并口,实现神经束。一个51可以仿真几十个神经元一个51芯片,包含了一堆神经元,就是一个小型子网。
每个51之间用并口做一些仿真式的连接。整体的输入输出,通过串口中断的时候,实现RAM的保存这由AVR来实现。
我现在迷上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还有别的象形文字想用神经网络,解读

设计图在27楼

网友A:
LZ肯定很牛,,

网友B:
支持LZ!  :lol
前段时间听说有人裁剪了个在51上跑的linux

网友C:
想法不错  可以玩一玩
找一个实际的问题  用你的神经网络计算系统来解一下
此课题练不来太多的MCU编程技术  倒是可以把现代控制理论玩玩
建议先用高级一点的工具仿真一下理论模型  然后再到MCU上实现

网友D:
“神经元计算机”就是这个方向....

但由于并行(非线性)网络处理,复杂性指数级增加。若无适当“法则”制约,发神经的可能性也呈指数率增加。

网友E:
楼主还是不错的,需要注意的是,应该用串行通讯还是并行通讯? 学习和sim中的数据传送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网络规模比较大时。
    之所以说楼主想法不错是因为这种结构可以解决网络规模增大后,计算量指数增加的问题(尽管规模增加,计算量仍然是增加的,但是已经由N^2变为N)。
    至于字符识别,说实话,要达到这个目标,你还的至少掌握梅林变换、2维FFT和旋转/平移变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输入变成伸缩/旋转/平移下的不变量。做出相对实用的东西。
    神经网络计算量巨大主要表现在学习过程中。更糟糕的是学习网络很难用硬件实现(其实通常见到的神经网络图并没有画出学习网络)。不过忆阻器的出现可能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只是成本稍高,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会想运放一样普及。

网友C:
LS说的很专业~

网友F:
加个PIC, MO+的MCU, DSP, CPLD等也不要忘了。。。 :)

网友E:
呵呵,这种网络跟mcu没多大关系,网络是网络,器件是器件。

网友G:
:L  汗颜啊,不明白。但感觉得到LS几位的强大

网友H:
:D6高手啊!佩服

网友:
这个好像很难实现啊

网友E:
都是搞单片机的,更准确地说是搞单片机应用的,单片机本身不是我们的,所以要用钱买。应用是我们做的,所以有人给我们钱。
    其实应用就是要解决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实现他;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归根结底就是算法。学习一些算法应该是有好处。否则过几年把自己那点东东都抖落光,难办了。
    另外考虑问题也会周密些。

网友I: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网友J:
赞一下楼主
想法很好
不过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呢?

楼主:
我的大胆设想是,制造一个能在屏幕上显示表情的,能用音乐交流的机器人.

例如,对我播的音乐,用表情表达对音乐的感觉...

用音乐来表达他的想法和语言...

网友E:
:)嘻嘻,lz还行

网友K:
有想法,呵呵。
如果做出来的东西能解决生活的问题就好了,如果能变现,那当然更好,呵呵。

网友E:
呵呵,ls没听懂楼主的意思。
     lz是在训练网络呢。
     其实训练神经网络得到的权值w基本上取决于训练开始时的初值、学习速率和学习算法,
而这3者取决于训练者个人意念。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P?!

楼主:
谁有想法呢,来上个图吧....嘿嘿

楼主:
求电子脑设计方案

网友L:
还是做一些实用的东西吧。
学高级算法,还是用PC好了。

楼主:
我认为这个东西非常实用.,,,难度流水闪灯也算实用?

网友L:
流水灯可以让新手入门,就和“Hello wold”一样。
古时候有人学“屠龙”技术,很难学,纯理论,学成回家,还自夸呢。邻居问:哪里有龙给你屠?

楼主:
电子脑设计图

楼主:
请用“图片另存为”查看。

这是对音乐的感应器,对听到的音乐,能以表情和声音作出反应。

先要以人的感觉为训练的基础。然后是自训练,例如作梦。。

最后是互动,就是可以应用了,能对音乐作出判断。

网友M:
这个学习了   有一点给力 啊!楼主加油!

楼主:
欢迎拍砖

楼主(2017-09-15):
现在看来,我的这个设计实现不了。那只是初学51的涂鸦。
现在有更好一点的想法。

这个是从文字输入到分析,再到文字回应的思考结构。好像要加点别的什么,等试过之后,再来分享。

现要只是给stm32加入了拼音输入法,和FATFS,汉字字库等。(插上PS/2键盘)
下一步对输入聊天内容做出分析,并回应。

楼主:
有兴趣的,可以加入我们的Q群,共同分享,共同进步。
电子创客研究所  242686814
本群创建于2012/6/7:  机器人能不能自我进化呢?能不能佣有情感呢?人类创造了智能机械,留下生命的印记。欢迎爱好创造的朋友一起来交流。一起创造,一起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