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干扰问题!!!!!

楼主(2012-05-13):
请问,单片机要怎么解决电磁干扰的问题,只要小车的两个直流电机转起来,单片机就会死机,然后还有一个enc的网络模块,也会受到干扰,有时复位后也不能用,我们已经给单片机加了屏蔽了,还是不行,不知道要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A:
加屏蔽只解决空间辐射和耦合所带来的干扰,而这明显是电源传导而入的干扰,需要从电源的规划(分组隔离)和滤波入手。

楼主:
2# HWM 是不是跟pcb的布局有关,我们是用开关电源,这个干扰是挺大的,请问一下分组隔离具体是怎么样的隔离。我对这个不是很懂,能帮忙解释一下吗?多谢了!

网友B:
主要改进电源回路的设计,在负载电源回路里串接电感并加强滤波,开关电源类似处理,同时注意PCB设计,电源的分叉之路要单独加滤波,地回路要布成低阻抗的,特别是负载处。

楼主:
4# chunyang 嗯,好的,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保证单片机系统稳定的最主要的部份,是那颗复位电容,最好是挨着复位管脚和VSS管脚。

网友D:
这个要具体看你电路及PCB布线了

楼主:
6# PowerAnts 我觉得这干扰主要来自电机,我们在电机的外壳加上一个瓷片电容就可以使单片机稳定的工作,

网友C:
这说明是电机产生了强烈的差模干扰,在电机处加电容抑制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