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仿真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5-13):
always @(posedge SMG_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begin
            SMG_DATA    <= 0;
            count_sent  <= 0;
            SELECT_ALL  <= 8'b00000000;
            SELECT_1st  <= 8'b11100000;
            SELECT_2nd  <= 8'b11010000;
            SELECT_3th  <= 8'b10110000;
            SELECT_4th  <= 8'b01110000;
        end
    else
        begin
            if(count_sent < 7)
                begin
                    count_sent  <= count_sent + 1;
                    SMG_DATA    <= SELECT_2nd[7-count_sent];
                end
            else
                count_sent      <= 0;
        end
end
后仿真的时候count_sent居然在SMG_CLK跳变之前就加1了,求解释

网友A:
截同一层次的SMG_CLK和count_sent的数据看看
现在截的这个图两信号不在同一层次

网友B:
贝壳,有点奇怪啊

楼主:
那只能晚上回去截图了

网友A:
贝壳,有点奇怪啊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确实有点奇怪,呵呵,

楼主:
应LS要求,发出同一层次的截图

楼主:
呼叫大神

网友C:
差0.5ns,也就是探测点晚了1个mm???

网友A:
如果可能的话将工程上传上来,我想想细细看看,同时将你的操作步骤详细说明下,我好能将这个现象重复出来。确实有点奇怪,

楼主:
好的,晚上回去的,忘记把工程放网盘了

网友B:
;P是呀,很奇怪啊。

网友B:
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上传附件quartus11.0SP1
modelsim工程在simulation目录下

网友A:
我看了工程没有太大问题,功能仿真和时序仿真都是对的,
count_sent的变化也是在SMG_CLK沿之后的,这个地没有错,
你看到的那个图,是正确的,是你想错了,
如果count_sent的延时较长接近一个时钟周期就变成你的那个图了,
如,时钟周期为T,count_sent的延时有T-0.5ns,当t0时刻沿到来,过T-0.5ns数据才变化,而过T时刻下一个时钟沿到来了,就是你看到的那个图了
: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SMG_CLK的时钟为1M,为1000ns

你意思是count_sent的延迟为999.5ns?

网友B:
回复 网友A:
SMG_CLK的时钟为1M,为1000ns

你意思是count_sent的延迟为999.5ns?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是有可能的。
可能你写的组合逻辑延时太大了。

楼主:
。。。。这也太蛋疼了,而且我好像没有用到组合逻辑
貌似就一个always块

楼主:
针对GSM说的问题,我又看了下,上面图显示的是SMG_CLK的第一个时钟上升沿

所以不会是Backkom80 说的问题

请大神们仔细看下啊

网友A:
呵呵,我看了下Post-Fitting后的图和RTL有些不同,估计是被优化了的,altera的片子底层我不熟,为什么这么优化不清楚,但是可以给你的这个时序仿真一个合理的解释吧,嘻嘻,post-fitting的图00,图中的smg_clk_reg0的Q端输出给了smg_clk的IO口(红色的那根线),而count_sent的触发clk是smg_clk_reg0clkctrl,细细比较modelsim中关于这几个信号的时序关系就ok了(图01为modelsim的部分),为什么smg_clk会晚是布线延时的问题。

网友A:
嘻嘻,
1,smg_clk_reg0的Q端出来的信号smg_clk_reg0_regout是最早的信号,经延时T0到了smg_clk,
2,conut_sent的触发是smg_clk_reg0clkctrl_outclk这个信号,可以看出计数器还是在时钟触发后变化的,

楼主:
谢谢贝壳和GSM的帮忙
晚上回去仔细看看

楼主:
找到原因了,和我模块调用的方式有关
原先在顶层(有数据处理)调用了分频的模块

改成分频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再弄一个顶层把两个模块实例化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麻烦问下紧跟着CLK后的是什么东西?缓冲器
这个东西有1.227ns的延时

网友D:
哦,所以不是提前,而是,滞后喽

网友B:
麻烦问下紧跟着CLK后的是什么东西?缓冲器
这个东西有1.227ns的延时
引用 楼主:
对ALTERA不熟,应该是缓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