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失效

楼主(2012-05-14):
手里有几个模块,电源入口保护是电容和压敏并联

不知道压敏在电容前和后区别大不大,

目前有一些在前面的永久了压敏容易坏掉,导致产品短路。

压敏在后面的没有测试,还不清楚状况。

想了解下此处电容是什么作用,电容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压敏。

网友A:
压敏电阻有次数限制一般是500次左右的冲击,如果用压敏电阻电源入口还需要配合PTC来实现。

楼主:
这个压敏是用在模块上面。
工作电压是5v 选的压敏电压是5.6v   VB = 8V(@1ma DC)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2# acute1110

网友A:
不知道你主要防护的是什么,过压,ESD,Surge,如果要用压敏电阻最好要配合其它的器件,最好能加上TVS,PTC,他们都有有贴片的TVS可以分担压敏电阻的负担,延长寿命,PTC可以保护前期电源不被损坏,当然你最好能请压敏电阻厂帮你做一下器件的失效分析,理论上压敏电阻的失效不应该立即短路。

楼主:
群脉冲试验的时候产品有问题,加压敏是解决这个事情的。
今天了解到主机上也有压敏,但是那个压敏的电压大于5.6  这个小的先悲催了
4# acute1110

网友A:
电源入口加共模电感另外也可以加TVS帮助抗EFT

网友B:
用ESD静电抑制器,可以代替压敏电阻使用,效果比压敏电阻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有相关的技术资料吗 还望赐教

网友C(2013-04-11):
一般电源电路中,共模电感都是放在压敏电阻的后面。是不是放在前面,就可以抑制浪涌电压?

网友D:
压敏电阻的位置防护的电路时不一样,压敏电阻一般设置在电源入口处

网友E:
压敏的吸收能量

网友F:
压敏的吸收能力好像是很有限的啊

网友D:
一般还配合其他器件共同使用

网友G(2016-07-29):
没试过,个人感觉电容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压敏,所以可以放前面

网友H(2017-02-27):
压敏电阻容易失效且残压较高,一般不会单独使用,最好配合TVS管使用!

网友I(2021-11-25):
引用 网友B:
用ESD静电抑制器,可以代替压敏电阻使用,效果比压敏电阻好

吸收surger的能力不是同一层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