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运放问题

楼主(2012-05-14):
小弟是菜鸟,请教大虾一个简单的运放问题,如图。

   请问运放的的VREF电压和输入输出电压是什么关系?

网友A:
Vref 为 Vin 的信号中点(直流分量),如此输出信号的直流分量同样为 Vref 左右。

楼主:
我的输入电压 Vin也是直流电压,比如说VDD为5V, Vin为  1V,VREF接VSS,放大倍数为5倍,请问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B:
有一个计算公式

网友A:
我的输入电压 Vin也是直流电压,比如说VDD为5V, Vin为  1V,VREF接VSS,放大倍数为5倍,请问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
引用 楼主:

通常这里的 Vref 定在输入的直流分量上,以规避零电位失真(单电源)。若 Vref = 0V,直接按正相比例放大增益算即可。

网友C:
叠加法求一下就知道了
vout=(1+r1/r2)vin-r1/r2*vref;因为是单电源运放,为了消除输出直流分量,取vref使得r1/r2*vref=vdd/2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似乎明白了:loveliness:

网友D:
利用叠加定理即可

网友E:
请问这个接vref和直接接地有什么区别?

网友F:
vout=(r2*ui)/(r1+r2)-(r1*vref)/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