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如何降压稳压??

楼主(2012-05-14):
这个电路如何将12V转变为5V的??不懂……各位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这是最经典的线性稳压电路了.
这图实在太小, 看不清编号
Q3基极采样输出电压, 和稳压管比较, 并控制 Q1,Q2 的基极电流. 完成稳压.

网友B:
晶体管串联稳压电源,教材上都有。
不同的是多并了个BTJ,
最好各在射极串个小电阻

网友C:
有些人说教材太差,就是不肯看教材。
这个是最经典的串联稳压电路,基本上每个模拟教材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多谢给位的点拨,我会认真看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