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压降双向开关管的问题

楼主(2012-05-14):
由于总电压只有2V(1.75v-2.25v之间),需要一个单刀双掷双向开关管来管理通断,找不到合适的器件,想请问下我能用什么元件?要求超低压降,最好能在0.05V以内,即:假如U1=2.0V,那么U01和U02电压不低于1,95V即可。电流约为1A左右。且开关频率最好能在20KHZ左右。望有经验的大大们能给我个好的方案或建议。

网友A:
电流这么大,用MOS管吧

楼主:
是的,MOS是一定的,但目前没找到合适的低内阻,低压降的MOS管呀,还有,最好是单刀双掷双向MOS管才行,所以请教行家具体用那几款MOS管比较合适

楼主:
电流的问题好解决,可以用并连MOS管的方法,不知道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