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输出电压的控制

楼主(2012-05-14):
单片机一电压信号,信号相对微弱,200-500MV变化,如何使单片机输入200MV的时候输出0.5V电压,当输入500MV电压时输出4.5V电压,输入电压从200-500MV成线性变化,输出电压也从0.5V-4.5V成线性变化。首先要从你要求的转换速率和精度上的要求来定。第一,最简的用A/D和PWM的单片机,用AD测出你这电压再用PWM输出这种方案还可把本不太线性的进行矫正。第二种,如要考虑成本并在速度和精度要求不高时,就可用只要有比较器的单片机就行了,输入用积分方式测量,输出用电阻权码,但是需要有电子动手能力。

蓝光电子,不要打广告。。。。。

网友A:
运算放大器睡觉了吗?

网友B:
什么意思
这标题和内容搭不上

网友C:
先减法电路,减掉 200 mV ,然后再放大电路,放大倍数 40/3 ,然后再加法电路+50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