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芯片的散热片过热,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2-05-14):
设计的散热片过小了,致使TO-220一个封装的集成电路上的散热片过热,手摸上去**不到1s,估计温度可能在70-100度了,冬天的时候,手摸着还可以,可一到夏天,就成这样了,环境温度对散热片的影响那么大。
  准备改进了,但还有十几台已经卖出了,现在担心这么高温度会不会引发火灾,当然,散热片外部是有外壳的,是个亚克力的外壳,外壳摸着也是烫手的,现在担心的是会不会旁边放上易燃的东西,如纸张等,会不会引发火灾?

网友A:
呵呵,最有可以就是烧芯片,产品冒烟。你这个厂家真黑心。伪劣产品呀!!!

网友B:
要是 80度以上,碰一下就弹开了吧,还能摸一1秒 ?

网友C:
100度,手摸上去肯定吱吱作响且冒烟了。

长期高温烘烤下就怕某些材料碳化,然后就....

网友D:
手能摸上去还无法点燃机壳或纸张,但对器件不利,通常功率器件的结温高限为125摄氏度,外表温度低于结温,长期过热会导致器件出问题,出问题后会如何就难讲了。

网友E:
手能摸1秒钟, 那最多70度, 我摸习惯了. 产品内某些器件高烧不见得统统不行, 这要看器件的耐温性能, 和安规.
高频变压器还要故意设计在90-100度条件下运行效率最高.

网友F:
没有火灾危险,热到一定程度,芯片所承受电流下降,继续热就炸管子

网友G:
冬天70度,夏天就得再加二三十度了,有的管子过热会保护,自行关闭输出,时间太长了可能也会烧毁,大部分功率器件烧毁后是开路,但MOS管喜欢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