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的问题难吗?

楼主(2012-05-14):
在招聘中,我问了应聘硬件工程师的人员二个问题,难吗?其中只有一个人知道第一个问题,如进一步问为什么,则不知道。(工龄都有一年上,其中一个有10年),有超过20人。
1。Vin=100mv f=1KHz,正弦波波,将此信号放大10倍,请用OP画一个电路图。
2。如果用过LM317(或类似产品),其中 R1、R2选用多大? 进一步问,依据是什么?

网友A:
确实不难

网友B:
估计都是嵌入式做多了。
模拟硬件越来越少,估计只有仪器仪表行业多点。

楼主:
re 4:只做过pic单片机中的一些摸块程序,工作一年半,在成都就要4.5k*13,大家觉得这个要求如何?

网友B:
还不如招个应届,一张白纸反而好。
一个来我们这里实习的,半个多月就搞定了AD采集,DA,PWM,flash,定时,SPI, MAX7219 LED显示,AD值的计算。
4.5k对应届来说不少了

网友:
re 4:只做过pic单片机中的一些摸块程序,工作一年半,在成都就要4.5k*13,大家觉得这个要求如何?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就不合理的拉

如果是我来招聘,我会给2500元

网友C:
估计你长的凶,看见你都紧张;P

楼主:
re 7 :差不多,接近心里价。

网友D:
国内就是这样,懂的不多的,给的不多心安理得,那懂的多的怎么不给多。说到底,技术不值钱,连技术都不通的更不值钱。

网友E:
哈哈,楼主给这个人开多少一个月?好让老鸟来吐槽一下~!

网友F:
这个2个问题我也不懂,怪不得薪水不高了。

网友G:
我也要查公式,太多了,除非经常用到,不然记不住

网友H:
运放同相端输入,用电容隔离直流分量,放大9倍,电容隔离输出,就这么简单!

网友I:
楼主不要郁闷了。我有一道题,告诉他是LM317,告诉他内部反馈会把ADJ和OUT之间的电压调整到1.25V,告诉他ADJ电流可以忽略,告诉他电阻值是多少,让他算输出电压。结果50%以上的人算错答案。连我们HRMM都知道说这个人不行,这里都错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有才!

网友B:
楼主不要郁闷了。我有一道题,告诉他是LM317,告诉他内部反馈会把ADJ和OUT之间的电压调整到1.25V,告诉他ADJ电流可以忽略,告诉他电阻值是多少,让他算输出电压。结果50%以上的人算错答案。连我们HRMM都知道说这个人 ...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反而难,涉及到负反馈原理。

网友K:
现在是知识检索的时代,不是每个东西都要记住吧,理解的东西查资料能解决就行了,我这么认为

楼主:
re 18:其实第一个问题主要是vcc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r1=125
re 11:在成都 2.2k to 3k.

网友B:
第一题应该有很多种方法。
125欧为非标电阻,有必要吗?随便找一个几百欧的E24序列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H:
昨晚在看三极管放大电路的时候想了下楼主的问题,用运放,放大交流信号,可以直流偏置为零,运放使用正负电源供电,也可以加直流偏置,运放使用单电源供电。

网友H:
LM317没用过,其他可调电源芯片倒是用过,对于反馈电阻的值,在满足关系的情况下,好像没有特殊要求。不知道第二题是考啥呢?

楼主:
re 20:准确的说,应是流过r1的电流为10ma左右。依datasheet而定。

楼主:
re 22:r1=1mohm如何?能工作吗?

网友L:
XDSas打算打撒打算打算打算的

网友H:
TO 23楼,我看了下LM317的PDF,好像没有发现流过R1的电流必须为10mA这个要求,本人没有用过LM317,可能认识方面不足,请楼主帮忙解释下

网友H:
回27楼,光看典型值3.5mA,确实需要考虑这个最小负载电流。

网友M:
我认为就不合理的拉

如果是我来招聘,我会给2500元
引用 网友N:
还不如去做普工好了

楼主:
re 29:成都富士康3k,可招不到人,你愿意去?

网友O:
基础的东西, 没做好充分的准备,能回答出来 还真没几个。

楼主:
re 31:我从来不问别人什么理论上的,都先问做过没?如果做过就往下问,否则再问其他。

网友H:
楼上的问题还是比较厚道的,顶一个,年轻人还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再基础知识上。

网友P: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这个10mA的数据怎么来的,我比较菜,不懂。

但是我看了TI的LM317的手册上并没有提到这个。

而且手册上的应用电路图中,R1有120,240,1.2K的。
如果按照你这么说,那么1.2K的电阻是肯定不行的,只有1mA左右的电流。

我想你的意思是要让流过R1的电流远大于调整端的输出电流吧?

手册上的典型值是0.2uA,最大是5uA。如果要求不是很高,R1上的电流为1mA的话,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re 34:你搞错了,是Minimum Load Current决定
1ma的话,十分紧张,我最小测试过0。7ma。
绝大多数adj都是在几个ma左右。

网友Q:
要让ADJ流过的电流可以忽略 至少至少大于5倍 才能保证不受影响 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M:
re 29:成都富士康3k,可招不到人,你愿意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真的哦,怎么会找不到人,四川人那么多

楼主:
富士康这类企业最大问题是把人当机器,在里面学不到东西,总有一天人会老的。到时候一事无成。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招不到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M:
LZ可否说说公司做什么产品的?我也是四川的哈

楼主:
RE 39:我在成都,gxs@rosystek.com

网友P:
回复 楼主:

学习了。我懂你的意思了,比如说在输出开路的情况下,LM317的输出电流全部经过R1,这个电流有个最小值,用来保证稳压效果。
TI的的LM317手册上写的典型值是3.5mA。

还想当个硬件工程师,看来还不合格啊,继续努力...

网友:
还不如去做普工好了
引用 网友M:

的确不如做普工
来拜师学艺的
没有收你学费,应该偷笑

网友B:
R1的选取主要并不是最小负载,是要远大于Iadj.
如果负载小于3.5mA,就不应该用LM317

网友:
这样的水平,能拿2500元
应聘者应该在偷笑了

现在的大学生上学不认真念书,打游戏,泡牛,请人代做毕业设计,临急抱佛脚,要去应聘的时候才来翻书学习

现在是时候惩罚这些人了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12340&page=1#pid2149565

网友R:
与其问抓了多少鱼,不如问什么方法抓的鱼。

网友M:
RE 39:我在成都,gxs@rosystek.com
引用 楼主:
遗憾我现在不在成都,要不过来瞧瞧

网友M:
这样的水平,能拿2500元
应聘者应该在偷笑了

现在的大学生上学不认真念书,打游戏,泡牛,请人代做毕业设计,临急抱佛脚,要去应聘的时候才来翻书学习

现在是时候惩罚这些人了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 ...
引用 网友N:
这话不假,大多数如此,也有少部分在兢兢业业学习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N:
没有包容之心,你不适合指导别人

楼主:
昨天一个应届生来面试(电子科大),让画一个同相放大电路,居然画成积分电路,还说没错。给定贝塔=100、ic=100ma,驱动为3。3v,计算一个开关继电器线包的三极管b极的驱动电阻 (有电路),不会算。无语呀!!

网友:
来论坛花钱买毕业设计的大有人在

楼主:
看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昨天遇到一个较满意的(1。5年),他只要2。7k,我准备3k,只等老板出差回来签合同了。

网友S(2013-05-02):
怎么成都工资这么低么?

网友T: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招个应届,一张白纸反而好。
一个来我们这里实习的,半个多月就搞定了AD采集,DA,PWM,flash,定时, ...

这样的应届生很难找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反而难,涉及到负反馈原理。

但凡做过的,就该知道不过时个分压而已。

网友U:
引用 楼主:
昨天一个应届生来面试(电子科大),让画一个同相放大电路,居然画成积分电路,还说没错。给定贝塔=100、ic ...

这时候还没有找到工作的,要么是考研落榜的,要么是实在水平太差。。。那些牛人早就在秋季招聘的时候签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