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控制器的LCD模块,请教用SMC51542将LP分频为M信号怎么设置?

楼主(2012-05-14):
现遇到一无控制器的LCD模块,想用SMC51542将L分频为M信号使用,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设置后有水纹在屏上来回跑,或在固定地方有亮条,
有会设置的嘛?请指点一下~!

楼主:
是320240的单色屏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2cd261e79b89680203d8254e.html

这种资料也找不到的芯片不大好玩哦,哈哈

楼主:
对,就是那个规格书上的三种产生M信号的一种。苦闷中

网友A:
那个分频器资料向深圳那家供应商要要看,碰碰运气,网上俺己搜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