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I2C的输入时钟与系统时钟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2-05-14):
最近在研究STM8的I2C,但我从手册中,看不出I2C的输入时钟与系统时钟之间的关系。
    由于没有示波器,没有测试出系统时钟与I2C时钟的关系。请调试过的朋友告之,谢了。

    为了产生正确的时序,必须配置合适的输入时钟频率:
允许的时钟范围在1MHz和50MHz之间
000001:1MHz
000010:2MHz

110010:50MHz
不允许更高的值
FREQ[5:0]:
为了产生正确的时序
允许的时钟范围在1MHz和50MH
000000:不允许

网友A:
1)你看的是什么资料?I2C的允许的时钟范围应该在1MHz和24MHz之间,而不是1MHz和50MHz之间。

2)I2C_FREQR寄存器的目的是告诉硬件,现在使用的系统时钟频率是多少。

3)I2C的输入时钟与系统时钟之间的关系,在I2C_CCRL和I2C_CCRH寄存器中设置。

网友B:
请问ST:I2C的允许时钟范围1MHz和24MHz之间,与平时所说的通讯速率一般模式100KHz 快速模式400KHz有什么关系呢?(浪费您点时间帮我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A:
请问ST:I2C的允许时钟范围1MHz和24MHz之间,与平时所说的通讯速率一般模式100KHz 快速模式400KHz有什么关系呢?(浪费您点时间帮我解答下,谢谢了)
引用 网友B:

看我在2楼的第3点回答。

网友B:
:)谢谢,我是新手,软件的还不是很懂,我再看看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的是中文资料。
我又查了最新的英文资料,写的是24MHz。

网友C(2012-11-24):
请问系统时钟频率是不是fMASTER?

网友D:
2楼香水城的可不可以这样理解,I2C_FREQR的值是表明了Fmaster值

如:HSI为16MHZ,分频系数为8,Fmaster=2mhz,此时I2C_FREQR=2,
      如果外部是20MHZ,分频是8,Fmaster=2.5mhz, 此时I2C_FREQR =2,
      如果外部是16MHZ,分频是4,Fmaster=4MHZ,此时I2C_FREQR =4,这时要选快速模式,

经过我做实验增大I2C_FREQR的值,SCL脚输出脉宽增大,也就是说输出的速率会降低,并不是你说的
"2)I2C_FREQR寄存器的目的是告诉硬件,现在使用的系统时钟频率是多少"

网友E(2013-07-17):
实际使用结果:
I2C_FREQR=4MHz的时候这个值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I2C_CCR =1000的时候I2C master的输出时钟是8K,可见资料里面的tMaster应该指的系统的16M(我的系统用的)。
I2C_FREQR与I2C作为master模式的输出频率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看资料里面说这个是输入频率,是不是指i2c作为slave的时候的频率的限制?(纯属猜测,资料没有相关的信息)

也许是我理解出错误打误撞,反正现在我的I2C master模式时钟是用fMaster(系统的主时钟)除以(I2C_CCR*2)得到的。

以上很多是属于实测和猜测得来。如果有完美的解释和证据,请一并指正。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顶一个  很不错哦

网友G(2013-09-29):
没有一个结论啊

网友H:
版主学问高深莫测   膜拜一下

网友I(2014-04-11):
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J(2014-05-30):
楼主的问题,我刚刚搞明白。
标准模式下:
1.Fscl = Fmaster /(2*I2C_CCR);这个你可以通过修改Fmaster的值 即HSI的分频系数验证。
2.I2C->TRISER = 1000ns/(1/I2C->FREQR(MHz)) + 1;标准模式下(见数据手册)最大上升时间为1000ns,换句话说 I2C->FREQR这个值是用来控制上升时间用的,跟Fscl无关。通过这个公式你会发现快速模式下跟标准模式下I2C->FREQR的最小值的确是1跟4.
若有没解释清楚的请加QQ :362781730  .欢迎相互交流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