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间没来了,发个求助帖,debug有问题

楼主:
一直在弄别的东西,最近想回归PSoC,在用PSoC3,Creator2.0,发现不能dubug了,错误是Error: dbg.M0015: Debugger exited unexpectedly during run.  Encountered error (Remote communication error: No error.)以前没遇到过。论坛和官网搜了,一下,说可能是电压问题,电源电压和miniprog电压不同,看过了,一样,而且VDDA是最高电压,用的是kit030,芯片不是ES,应该支持的。

呵呵,继续支持PSoC

网友A(2012-05-14):
我帮你查了一下,你有没有改变时钟,或者使用sleep或 hybernate模式?这样有可能断开de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时钟都是默认的,你给我的链接我看过了,就是在官网论坛找了一些相关解释,但是仍是不行。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B:
高深,不懂,学习

网友C:
楼主发现问题后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楼主:
最后没办法了,我把keil和creator都卸载掉,不装keil,只安装creator,不升级,直接从网上注册一个keil账号试了一下,可以了。

另,期间,我在官网发case问,我把一些相关的解答发上来,其实都没解决问题,奇怪
The Keil PK51 Professional Developers Kit for PSoC is installed with PSoC Creator.
It supports optimization levels 0 through 5.
Of course, you can also use separate Keil compiler purchased from Keil which support higher optimization levels above level 5.
There are two toolchains for PSoC 3 (8051):
DP8051 Keil™ 9.03,
DP8051 Keil Generic.
Can we know which one is being used in your project? To find out this, please you can go to PSoC Creator > Project > Build Setting > ToolChain.
Can we know how did you set the "DP8051 Keil Generic" in PSoC Creator > Tools > Option > ?

下面这个链接 里面写文档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描述
http://www.cypress.com/?app=sear ... mp;submit-part.y=19

这个是关于win 7的
http://www.cypress.com/?app=forum&id=2492&rID=41967

Sorry for our later reply. our design team are working on this case.

*** ERROR L251: RESTRICTED MODULE IN LIBRARY NOT SUPPORTED

The documentation from Keil on this is:

A library contains a module that is created with an evaluation version or a code size limited version. This is not supported.

From this it appears that the customer has installed an evaluation version of the Keil software and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 object files have been compiled using the evaluation version of the software.

It seems that you have installed an evaluation version of the Keil software and that at least some of the object files have been compiled using the evaluation version of the software.

引起这样的问题的愿意是,
用评估板的keil编译或者里面的某些模块用评估版的keil编译过, 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要不你update一下PSoC creator,然后运行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这边都没有再能复现你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在安装一下keil,看可不可以。

网友A:
感谢楼主把你的解决方法发上来

网友D:
楼主真是大好人

楼主:
崩溃,又不行了,只是能注册,debug还是不行!!

楼主:
8# Go_PSoC 崩溃,又不行了,只是能注册,debug还是不行!!

网友E:
debug新错误提示是什么? 抓个截图?

网友A:
楼主又遇到新问题了?

楼主:
13# Go_PSoC 是我没表达清楚,开始我解决的是编译的问题,现在是不能debug,运行的时候,就终止了

网友E:
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因为你的Windows是中文版的。
检查: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_NAME\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Cypress Semiconductor\PSoC Creator\2.0

有没有中文字符或其它非英文字符,如果有,改一下。
这个问题会在下一个版本的Creator解决。

网友F(2015-10-15):
楼主,你那个不能DEBug最后咋解决的啊,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G(2016-12-23):
我也遇到这个毛病。
之前都好好的,直到有一次使用CapSense的tuner时试图使用debug,问题就出现了。
按Cypress论坛Bob的建议将system设置中的debug select由GPIO改为SWD后,一个project可以正常debug了,但那个同时tuner/debug的还是不行。
于是我新建project,重新配置component,再将老project的相关code复制过去,再debug也变正常了。
这是我一点不成熟的小经验,仅供参考--Jack 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