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CY7C67300的问题,感激不尽

楼主(2012-05-14):
各位大侠,
     我希望使用CY7C67300(以下简称CY7)完成DSPPC的数据传输,DSPEMIF接口与CY7HPI接口相连,PC机则通过USB连接CY7sie2/portA。固件开发工具使用CY3663
       现在已经完成DSP控制下的CY7 SIE2 PortA初始化为USB从设备,包含两个BULK端点,一个IN/一个OUTPC端能够正常识别该芯片。并且可以通过qtudump工具察看,修改CY7内部存储。
       问题:
1、              1、CY7HPI接口提供DMA功能,但是我现在只能写,不能读。DSPCY7完全正确,可每次读CY7都返回DSP最近一次写的值(估计是存留在数据总线上的值)。我通过一些方法,确定读使能信号却是已经传递到CY7内部,(如在HPI_INT为高的情况下,DSP读特定的CY7寄存器会使HPI_INT引脚信号降低)。照理说DSP读写CY7两种操作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为什么只能写不能读呢?求指点
2、             2、在端口初始化之后如何通过USB进行数据传输。我现在通过HPIDMASUSB_SNED_INT/SUSB_RECEIVE_INT需要的数据准备好,如数据缓冲区,长度,回调函数(0x0),link0x0),中断编号(0x60),端点(0x1)等,最后DSPLCP命令COMM_EXEC_INT(0xce01)写入HPImailbox寄存器。可是DSP立即返回一个值到mailbox,并引起HPI_INT信号升高,但是并没有值写入sie2msg,也没有数据发送到PC机(usb bond检测不到任何数据传输)。估计是发送/接受数据的中断没有执行。请问各位高手,这里有什么地方没有注意到或者配置没有完成吗,为什么没有发送/接受数据?求指点
3、               3、关于LCP中的COMM_CALL/COMM_JUMP2CODE。我首先将函数编译好了,DSP将函数的16进制数据写入到CY7内部,再使用上述命令执行该函数。结果却是,无论函数如何简单复杂,执行LCP命令之后,始终没有返回任何信号(HPI_INT没有升高)。同时,PC机再也无法通过qtudump工具访问CY7的内部空间。分析是CY7接受了LCP命令,并且进入某种是循环或者混乱执行中。请问高手,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求指点
      这些是我近两个月的学习成果,开发CY7C67300的进度缓慢,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么复杂,看着眼晕,呵呵。
楼主可以在CY网站上建个case,回答的挺快的

楼主:
谢了,我已经在上面建了一个,现在还是想在论坛上找高手,双管齐下,也可以交道朋友.

楼主:
目前我还是没有解决DSP读CY7的HPI接口的问题,但是已经能够完成DSP向CY7固件下载,并向PC机发送数据,但是无论是块传输还是同步传输,所能达到的速度都只有100-200KBps,不能满足应用需求,且与期望能够达到的速度差距太大,如何提升块或者同步传输的速度呢?求高人指点

楼主:
比如,我设置同步传输的最大包长度为512,但是测试的最终速度只有200KBps,应该是接近512KBPS左右才对嘛,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通过USBbound检测同步传输的情况,结果发现很多的
“USTS   c0000b00     isoc req failed   8.9ms“ ,为什么呢

网友B:
您好,
楼主,我和你做的方向差不多,我是通过FPGA和cy7c67300进行通信,将PC机中的数据通过usb口传给67300,再通过67300通过HPI传给FPGA,此过程要求可逆;参考usb固件为cypress提供的de2;但是当FPGA将固件传送给67300后,PC端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或还是以前的usb驱动04B4,7200;可是de2固件在stand-alone模式下下载至EEPROM后,PC端显示的usb驱动变为de2 design example;我想问你,DSP端是如何将固件通过HPI传送给67300的?我参考的是Xilinx的usb键盘例程。谢谢!

网友C(2012-11-07):
6楼还在做吗?我现在刚开始做,能否请教你几个问题。

网友D(2013-10-15):
不理解6楼为啥FPGA与PC通信用CY7C67300的片子,DSP与PC通信不知道,但FPGA与PC连的话最好不是使用CY7C68013么?CY7C67300的优势在于onthego,即FPGA做主机与外设(鼠标啥的)连的时候用,没有高速只有全速模式。当然如果楼主PCB空间有限只能一口,此口既要与PC也要与外设连就当我没说。

网友E(2013-11-18):
CY7C67300开发软件在哪里能下到,之前在赛普拉斯官网下的软件不支持这个器件了。求指点

网友F(2013-12-23):
楼主有cy7c67300的usb驱动吗? 我现在板子和电脑连接不了,每次出现的都是Cypress EZ-OTG 无法安装,要有的话发送xiaojun_liu@hotmail.con   十分感谢  急需

网友G:
67300是67013的升级版么??

网友H(2014-11-03):
引用 网友B:
您好,
楼主,我和你做的方向差不多,我是通过FPGA和cy7c67300进行通信,将PC机中的数据通过usb口传给67300 ...

你好,你的USB键盘例程能给我一份么?一直没找到!1096229368@qq.com

网友I:
CY7C67300不知道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