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布好线之后怎么修改引脚

楼主(2012-05-14):
布好线之后发现有元件的引脚是反的,所以连接也是反的,哪位大侠教个方法修改,最好是可以直接改引脚,谢谢

网友A:
是引脚的功能定义反了,还是其他问题?没看懂.......

网友B:
如果要直接更改引脚名称可以将封装保存在一个library,然后再从file-library-编辑该decal可以修改引脚,但是你要看看你的实物引脚是否可以交换,否则做出来的板子还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