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匠人“巧用移位法进行多字节乘除法”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2-05-14):
我要做一个8字节除4字节无符号数的程序,看了匠人的“巧用移位法进行多字节乘除法”,有几个疑问(关于除法的):
1.匠人写的“试商:C=1,或余数大于等于除数”则“余数=余数-除数”,如果C=1,余数小于除数应如何处理,我用的是无符号数,是用除数-余数吗?
2."计数器=除数位数",好像应该为“计数器=被除数位数”,我做8字节除4字节,如果计数器=32,结果不对,用计数器=64就对了,是不是应该为“计数器=被除数位数”

网友A:
8个字节应该是64

楼主:
谢谢楼上,第1个问题应该咋做?

网友B:
1.匠人写的“试商:C=1,或余数大于等于除数”则“余数=余数-除数”,如果C=1,余数小于除数应如何处理,我用的是无符号数,是用除数-余数吗?

答复:余数小于除数,则不需要做减法,直接令c=0,见流程图。

2."计数器=除数位数",好像应该为“计数器=被除数位数”,我做8字节除4字节,如果计数器=32,结果不对,用计数器=64就对了,是不是应该为“计数器=被除数位数”

答复:你看到的可能是老的版本。在《匠人手记》勘误表中已经指出过此点笔误了。

楼主:
“余数小于除数,则不需要做减法”
是不是“试商:C=1,或余数大于等于除数”应为“试商:余数大于等于除数”

网友B:
“余数小于除数,则不需要做减法”
是不是“试商:C=1,或余数大于等于除数”应为“试商:余数大于等于除数”
引用 楼主: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C=1,或者余数大于等于除数。则……
两个条件,任意一个满足即执行Y分支,否则执行N分支。

楼主:
任意满足一个,如果满足C=1,不满足余数大于除数

余数=余数-除数

不够减,应该如何做?

楼主:
我用的是无符号数除法

网友B:
任意满足一个,如果满足C=1,不满足余数大于除数

余数=余数-除数

不够减,应该如何做?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不够减呢?别忘了C=1。  :)
也就是说不够减可以向c借位。

楼主:
C=1,这个C是移位前的余数最高位,移位后可能就不够了

楼主:
例如余数为0x80000000,移位后为余数0,C=1,

这时就不够减了

网友B:
指令系统在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发生了不够减的情况,会自动借位。所以,你不必担心这个问题。

另外,看你的意思,你是打算用c语言实现这段代码?

我的流程图是面向汇编的。

楼主:
不管够不够都要减
我用C51处理的,验证也是对的

网友B:
不管够不够都要减
我用C51处理的,验证也是对的
引用 楼主:

管够不够都要减——理解正确!

楼主:
谢谢2楼和匠人

结贴如何给分?

匠人帮我给分吧,2楼和匠人每人10分

网友B:
谢谢2楼和匠人

结贴如何给分?

匠人帮我给分吧,2楼和匠人每人10分
引用 楼主:

我没办法帮你结贴。需要你自己操作。

在帖子标题下有个 “我要结贴” 点击,为每个楼分配分数,再回到上面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