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畫面更新很慢

楼主(2012-05-14):
各位高手

我是使用STM32103

在更新LCD畫面時都是慢慢的速度

請問有沒有高手可以指導一下方向

謝謝

网友A:
什么lcd?有多大?屏幕大的话肯定会慢

网友B:
呵呵,MCU肯定不能跟普通电脑比了,:D

网友C:
慢到什么程度?肯定是比电脑慢

网友D:
延时的问题吧,延时时间设定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