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继电器问题 抗干扰问题大总结

楼主(2012-05-14):
用STM32单片机通过光耦的隔离去 再经过一个三极管驱动了一个继电器 通过这个继电器去开关交流的风机负载  由于是感性负载  导致单片机 死机严重啊  控制阻性的负载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加大的电源的滤波电容  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    这是为什么呢   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A:
建议把光耦放到IO口

网友B:
我是来看总结的,LZ你是让谁总结呢?

网友C:
呵呵,楼主你那8550没搞错吧?

网友D:
应该不会啊,我用PIC也控制过风机啊,没这样的问题啊!

楼主:
我是想请各位朋友一起探讨一下这个纠结的问题 8550没有错 单片机复位情况下都输出高 所以默认情况下 继电器是不会工作的 只有当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的时候 光耦才驱动三极管 这个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所在 干扰还是在那个后面220V的交流电 我用示波器看过 波形很不稳定 特别是以开风机的瞬间 电源的波形都是乱的

网友E:
STM32F芯片抗EMC不行啦.

网友F:
加强滤波吧,会不会通过继电器反串过来到VCC上。
电机启动瞬间,电流是渐变的,磁场也是渐变的,继电器这边是否会产生相应的感应电压.

网友G:
有隔离吗

楼主:
U3就是隔离的光耦   4N35

网友H:
假隔离。
怎么能这么用?
LZ没有隔离的概念啊~!!!!!

楼主:
那要怎么隔离呢   ?  请指点一下

楼主:
12# elec921    要怎么隔离才行呢

网友I:
电源有隔离吗?怎么隔离的?

网友G:
U3就是隔离的光耦   4N35
引用 楼主:
从你的图中看不出是否隔离开了

网友G:
LZ的3.3V怎么来的

网友J:
是不是3.3V和外部的系统没有隔离。LZ的3.3V和VCC什么关系?

网友K:
:)触点并个压敏可解决很多问题。

楼主:
电源部分电路

网友I:
很明显的,电源没有隔离,这样的光耦隔离是假的,没有起实质作用。

楼主:
从你的图中看不出是否隔离开了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隔离开是要怎么隔离开呢  电源和地都要隔离开吗

网友L:
标题倒是很大

网友M:
所谓隔离,就是没有任何电气联接。

网友H:
为什么要“光”  耦??

网友N:
隔离包括电源隔离和信号隔离,光耦仅仅实现了信号隔离。你把电源换成成品DC-DC试试,GND不能用一个,控制端和现场的电源供电不沾边。

网友O:
我之前做过的就是把电源用周立功的DC-DC电源隔离模块了   这样光耦才起到了隔离作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N:
不对,连信号都没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朋友 有何高见呢 ?

网友H:
光耦隔离的特点

光耦把电传输变为光传输 从而实现电的隔离 所以两边的电源本身必须是两“套”电源,这两“套”之间理想是不能有“联系”   并且两边的两“套”信号 保持间距 不要有电的“联系”
光耦的初次级 分布于封装两侧  是便于实现隔离的大间距 或者绝缘间距 增大了抗电爬电距离 ,所以光耦正下方顶底层不能有走线而要留空白 抗电强度要求高的 还要开槽 在某些认证中是不允许使用小封装贴片光耦的 原因就是引脚间间距不够

网友P:
3.3V的地和VCC的地最好分开,可用磁珠或者电感将两个地分开;或者选用DC-DC芯片试试。板子要重新画吧,首先铺地不是越多越好的,考虑到一些需要隔离的部分(VCC前面的来源地、VCC自己的地、3.3V的地),D3属于弱电一面的,继电器的供电是220V的,这两者的距离是不是太近了,打耐压的时候能过吗?还有感觉布局很散,最好能紧凑点;布线有粗有细不均匀,很多时候要按照细的计算相当于粗的就没有实际意义了。个人意见,请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Q:
加个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R:
有继电器的线路,最好单片机独立用一个电源,哪怕是共用个变压器也行,利用变压器独立抽头给单片机供电。这问题明显是电源没隔离所至。

楼主:
3.3V的地和VCC的地最好分开,可用磁珠或者电感将两个地分开;或者选用DC-DC芯片试试。板子要重新画吧,首先铺地不是越多越好的,考虑到一些需要隔离的部分(VCC前面的来源地、VCC自己的地、3.3V的地),D3属于弱电一 ...
引用 网友P:
    见解很到位  谢谢   也谢谢各位朋友的积极发言讨论这个永恒的话题  呵呵

网友:
用STM32单片机通过光耦的隔离去 再经过一个三极管驱动了一个继电器 通过这个继电器去开关交流的风机负载  由于是感性负载  导致单片机 死机严重啊  控制阻性的负载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加大的电源的滤波电容  但是效 ...
引用 楼主:

看你用8050电流应该不大。  用这个AQH2223吧,专门用于控制空调风机器。价格也就含税3元多。可以将光耦,继电器都用一个元件来替代。估计成本不会增加。

网友S:
你的隔离没起作用,建议在继电器触点增加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S:
继电器线圈电源不要和CPU公用一路电源,两路电源布线不能交叉,光隔下边不能走线,

楼主:
问题貌似解决了  现在在继电器的触点上加了一个 压敏电阻   继电器连续开关5万次了 板子上还挂了一个显示屏   都没有出现死机情况   不断电测试了2天     谢谢各位朋友了  !!!

网友T(2013-03-08):
我的板子也是用着用着就死机了,WTD也死掉了.. 怀疑也是继电器引起的

网友U(2014-10-26):
楼主,你的压敏电阻是怎么接上去的。如果接在常开端的话,不是L  压敏电阻  负载 在继电器没打开的时候就形成回路了吗?

网友V:
接了压敏电阻,还是没有换用隔离模块?

网友W:
去模拟技术板块搜帖子去吧,这个问题被多次讨论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W:
去模拟技术板块搜帖子去吧,这个问题被多次讨论了

找了半天没找到,能告之下么

网友X:
貌似最后并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