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样电阻请教

楼主(2012-05-14):
此电阻连接在功率回路,判断是取样电阻,但是不了解为什么用4个引脚,4个引脚如何连接

网友A:
左右两端串在负载回路,中间两端就是采样信号,跟大的那种分流器是一样的原理,左右两边的2个头是通的,中间跨只0.002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