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电源,带载能力,纹波很大!

楼主(2012-05-14):
用LM317,LM337,LM7805,LM7905,LM1117-3.3制作的稳压电源。悲剧,刚开始带载能力很差!纹波也很大,现在解决了带载能力差,纹波还是很大!吸取上次发帖的经验,只公布几个信息。原理图,PCB[local]1[/local],和测试数据。

网友A:
1,地线乱整,输出地在IC地与退耦电容地之间:funk:
2,输出退耦电容太远:dizzy:

网友A:
建议初学者都画一块小功放板,用工频整流供电,整流退耦电容取正常值的一半或再小些,修改布线直到"听不到"交流哼声(耳朵贴喇叭上能听到一点点流水声),那信噪比有七八十dB,低频电路的布局布线基本就及格了

楼主:
看来我的布线太不合理了。以前没有测试过这个电源,直到前一段时间用来做仪表放大器和波形存储与回放时遇到问题。。。现在看来电源真不好做。谢谢指点。

楼主:
昨天改了电路布局。现在不知合理不?GND:
整体布局:

网友B:
1,地线乱整,输出地在IC地与退耦电容地之间:funk:

引用 网友A:

powerants不太明白,能不能解释下,多谢了!

网友C:
我想知道楼主最后是怎样解决带载能力的?我做的线性电源是纹波很小,但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D:
LZ提到的波形存储与回放指的是 示波器方面的吗?

网友E:
看不懂  菜鸟一个啊

楼主:
LZ提到的波形存储与回放指的是 示波器方面的吗?
电赛题目。示波器里基本上都用的上。

楼主:
我的电路终于有结果了。非常感谢PowerAnts的指点。现在把结果公布出来。最新的测试数据:  学长制作的电源资料总结:第三版的电路带载还算可以,纹波其实也不太大,只是测量方法不对。

楼主:
不知怎么给别人分?10分给别人的,不知怎么弄。

楼主:
我不喜欢浪费功夫,直接上结果。总结总共有三个错误:1.测试时应测源的电压变化。2.纹波测量方法不对。3.最重要的是布线不合理,没有理解清楚导线的阻抗的影响和稳压芯片的去耦电容的工作原理。

楼主:
再补充一下,因为又想到一些。就该分享一下自己的体会,不知对不对。

不知是不是给自己的电路打分打高了。防止麻烦,有PDF文档:

楼主:
另外,不知需不需要张贴一下我制双面板的流程。看来,还是直接发在协会论坛上吧。但协会论坛太不给力了。各种问题。。。还是发我制作的PDF文档吧。爱看不看,自己做了就不会后悔,管别人怎样。 双面板制作流程(图文说明)

网友F:
纹波还是很大

线性直流电源,纹波大的最大原因是整流后面的那个滤波电容偏小了。

楼主:
你看了测试数据了吗?还是可以吧?

网友G:
纹波还是很大

网友H(2013-05-22):
:lol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I:
请问线性稳压电源要怎么增大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