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编译通过后说生成的逻辑块是0个

楼主(2012-05-14):
module timer(clk_in,clk_out);
input clk_in;
reg[7:0]count;
reg clk_out;
output clk_out;
initial clk_out=0;
always @(posedge clk_in)
begin
    if(count==12000)
    begin
    clk_out =~clk_out;
    count=0;
    end
   else
    count=count+1;
end
endmodule

楼主:
说是没有可靠输出,我应该怎么改呀?

网友A:
8位计数器怎么能产生12000,改成16位试试

网友B:
1,正如3楼所说,8位计数器计不到12000这个值
2,initial clk_out=0这句,这种给初值一般用在测试文件中,RTL级的初值用复位方式给,或定义时给(学用与流水线中)
3,赋值方式,<= 和 =这两种赋值在区别,用法也不同,你这用错了。

网友C:
觉得楼上说的,第三点,人家那样用也没问题吧,因为他的程序又没具体要求什么

网友D: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这本来就是一个TB程序,偏要加上一个端口。

网友D:
觉得楼上说的,第三点,人家那样用也没问题吧,因为他的程序又没具体要求什么
引用 网友C:
这样放着不合适。否则取反的时候。。。

网友E:
贝壳哥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