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和Designer中都找不到F2系列?

楼主(2012-05-14):
想用STM32F205,结果,在Keil4中找不到F2系列,Altium Designer自带的ST的库也没有F2系列的库,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keil是最新版么?

ad里面找个引脚兼容的103画原理图不就完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Keil版本:

你提供的AD里解决办法当然可以,我也可以按照数据手册自己去画原理图库和PCB库,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些软件里都没有F2系列。。。

网友B:
别着急,当F105_7使用,试试呗。

网友A:
好歹得升级keil啊。不然哪会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