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设计是如何影响焊接质量

楼主(2012-05-14):
在布局上,PCB尺寸过大时,虽然焊接较容易控制,但印刷线条长,阻抗增大,抗噪声能力下降,成本增加;过小时,则散热下降,焊接不易控制,易出现相邻线条相互干扰,如线路板的电磁干扰等情况。
  因此,必须优化PCB板设计:(1)缩短高频元件之间的连线、减少EMI干扰。
  (2)重量大的(如超过20g)元件,应以支架固定,然后焊接。
  (3)发热元件应考虑散热问题,防止元件表面有较大的ΔT产生缺陷与返工,热敏元件应远离发热源。

网友A:
还有一个是元器件封装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