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DM9161AEP实现TCP/IP问题

楼主(2012-05-14):
用电脑可以ping通,但是不知道ping中的数据是怎么接受的,想知道接收ping的数据和发送ping的数据的函数详解,谢谢!

网友A:
可以搜索一下linux和windows的网络编程,一般用套接字实现的!

网友B:
移植的是lwIP?我也在看这块儿,边回忆的说说看啊:ping是使用ICMP。在ping之前,PC端肯定要进行ARP查对方IP的MAC地址(如果只有F107板断电,其上电后,PC再ping时,不会进行ARP了,因为F107板的MAC已经在上次的Ping中记录在PC端的ARP表中)。
在lwIP中,如果使用Raw函数,那么就通过netif->input()函数,通过MAC访问PHY,最后在接收缓冲中得到PC端发过的ICMP request。呵呵,我说的大概,也没有具体分析这块儿呢。

网友C(2012-12-20):
DM9161CEP光纤应用问题-在电力抄表终端-集中器

2012年国家电网在抄表终端集中器规范要求中,提出需要

支持光纤连接。而且目前无论是I型集中器,还是II集中

器,后续会全部标配以太网,或者支持光纤通信。

作为davicom最新的低成本phy芯片-DM9161CEP,无论是升

级传统的方案:at91sam9260+DM9161AEP,还是作为选型

参考,都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光口和电口,软件配置不变

,更改接插口部分即可。

用DM9161CEP进行光纤通信时,同以太网的电路相比,需

要注意的地方:
1.以太网电路中,网络变压器同DM9161CEP的连接,TX±

,RX±,不需要上拉AVDD_PW.但光纤连接时,需要拉到

AVDD_PW
2.LED灯部分的控制,op0,op1,op2接法不一样。
3.光纤接口的SD引脚,需要连接到DM9161CEP上的PIN45脚

如果需要参考电路,可以联络我。

ic114114@163.com   张先生   18930070235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