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单片机实际开发经验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2-05-14):
很多单片机都带有JTAG仿真器,一般调试的时候都用这个仿真,比如MSP430,但是做成正式产品之后,还要保留板子上的JTAG接口吗,如果不保留这个,可以用什么方式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呢,请指教!!~~

网友A:
可以使用烧写器,这样可以大批量的烧写!

网友B:
可以通过BSL下载 引出UART/USB口就行

网友C:
貌似支持串口下载,JATG 主要是开发的时候调试,串口方便下载程序!

网友D:
不管是BSL还是JTAG模式,都是需要留一个下载接口的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D:
usb可以用来供电就行了,这样就就看不出bsl来了!

楼主:
很感谢各位高手的帮助,看来串口是可以实现下载的哈哈,JTAG正式产品应该不会保留了,多谢!!!

网友E:
最好还是保留吧

网友F:
7楼的大虾,那一款MSP430的单片机可以实现串口下载的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B:
MSP430各系列都有带UART BSL功能的器件 在datasheet里搜索'BSL'就能定位到相应章节了

网友G:
大批量编程还是用烧写器吧,效率比较高

网友H(2013-04-14):
向大虾们学习了

网友I:
这要看你项目的具体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