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ilinx FPGA程序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2-05-14):
小弟做了一块FPGA的板子,芯片用的是XC3S200AN~单独接这块板子的时候能够顺利从JTAG下载程序进去。
但是将板子和ARM的核心板连上之后,在Program FPGA的时候出现问题;提示
Done did not go high.
ARM与FPGA之间的联系有16位的数据线和地址线;以及几个读写控制的信号,都是通过IO连接的。
请各位大胆假设可能存在的问题~我现在是没有头绪怎么检查!
谢谢各位!

网友A:
所用的IO口是不是有复用引脚,特别是和配置相关的。
同时比较一下配置成功和不成功这两种 情况下也配置相关的各个腿的电平情况。

楼主:
多谢指点,我先逐个引脚查查看
2# Backkom80

楼主:
呵呵,谢谢鼓励~
4# zy7598865

楼主:
最后找到问题了~我的板子做得有问题,INIT_B引脚我接到了地址线上,结果就悲剧了;看来这种配置引脚还是不要复用得好
谢谢指教了!
2# Backkom80

网友B:
请使用S3AN系列芯片的工程师先看这个: Spartan-3AN Connection

网友C:
我觉得你的那个提示“Done did not go high.”中的Done是那个引脚号,好像那个引脚在配置完成之后FPGA会检测这个引脚是否为高电平的,高电平程序才开始运行的,所以检查一下上拉电阻。
本人也是新手,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D:
回复 楼主: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