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面算不算地线环路?

楼主(2012-05-14):
(无正文)

网友A:
不认为,应为不构成环状。

楼主:
地平面 也可以看成是由无数个环路构成。

地环路易受到外界干扰,
地平面也应该易受到外界干扰

网友A:
那一个金属板等效于一个线圈咯?

楼主:
不等吧,呵呵

但地平面易受到外界干扰,对吧, 如何解释呢?

与地环路易受干扰,同样的道理吗?

网友B:
地线环路对低频电路影响大?楼主哪里来的这个结论,可以给个比较详细的理由吗?

网友C:
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D:
“地平面”若存在垂直磁通变化量的话会有涡流,高低频下都会存在。由于部分涡流产生的磁通抵消了原始磁通,故在地平面特定位置上的涡流效小,加之整个地平面阻抗很低,所以其上的电势差甚微。

网友C:
干扰的原因是互容和互感,其中大部分是互感

信号依照阻抗最小的路径走动
如果不铺地,信号回流路径取决于布线时的地环路。
大的地环路(与信号构成一个类似的环形线圈)形成电磁干扰源及电磁干扰拾取器  而环路越小,环路面积越小,互感越小,PCB性能越好。
而完整的地平面为信号的回流提供了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信号自动寻找最小阻抗路径回流 这样的地环路面积最小 可以近似理解为线圈面积最小 干扰及被干扰就越能避免  所以低频电路多多使用地平面能够改善PCB的性能

由于高频电路分布参数不可忽略,而地平面显著地增大了分布电容,并且地平面对高频信号有屏蔽衰减作用,所以高频射频电路中 地平面的使用是有限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论述很有意思。
和通常的恰恰相反啊。

到底哪个说法准确些呢?

很多都是说 :高频得铺地,低频电路没必要铺地

网友E:
有人喜欢做船,有人喜欢做救生圈.
非要说船是很多救生圈的组合.
得到的结论是:坐船能湿鞋

网友C:
不知你说的是什么类型的高频低频 数字还是模拟

高频射频电路中 地平面的使用是有限制的
有限制 并不是不能用 但要注意分布电容以及带来的其他问题 要明白那里要用那里不能用

你以为低频就是 信号频率低的板子就是低频板?
那就错了 很多干扰噪声源的频率都不低
而且数字信号的上升下降沿也不低
大面积的完整的地平面能够抑制这些 但是不对有用信号造成明显影响

网友F:
很多情况下,是否环路不是关键。
对于精密的小信号,关键是地电流应得到控制,设计者必须了解每一段地线上的电流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低频模拟电路 算不算低频电路??

你意思是也要大面积铺地????

楼主:
不知你说的是什么类型的高频低频 数字还是模拟

高频射频电路中 地平面的使用是有限制的
有限制 并不是不能用 但要注意分布电容以及带来的其他问题 要明白那里要用那里不能用

你以为低频就是 信号频率低的板子就是 ...
引用 网友C:

大面积铺地 对低频模拟电路有什么好处??

应该是有坏处。

网友F:
如果要求高精度,几乎就不能做随意的大面积敷铜。
没有精度要求(精度是可计算的),不管高频、低频,都可以大面积敷铜。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最后回复:
支持楼上这种说法
如果要求很高,如果不能掌握原理,包括电路原理和信号完整性原理,就不能随意铺地

铺地的对各种电路的作用前面我已经说了
如果你认为低频就是 低频模拟电路 本身 那没话可说

我是做工业的 讲究的是可靠 考虑各种干扰(环境)

低频要求高时 地平面的完整性 要保证 这是我的看法

网友D:
“地平面”是给PCB中的实际电路走线提供一个完整的参考地回路,使其形成典型的传输线结构(微带或带状线),射频和微波电路设计中更为注重。低频电路设计中,由于传输线特性要求不明显(基本以准静场法则设计),所以其地线一般只考虑设计成无回路的树状(或星形)结构即可。

网友C:
现在上班,等有时间我上图,无图无真相 ,再让你们猛拍

网友E:
20楼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