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弹簧天线可以浇封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15):
灌胶会改变分布参数,进而导致天线失配,自然会影响通讯距离,可以改变天线及天线匹配电路的设计来校正,只是难度较高,合理的方法是采取适当工装避免胶封天线。
至于弯成直角会有影响,但可以通过改变安装焊接方式来实现你需要的角度。

楼主:
谢谢春阳, 明白了!

楼主:
还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不封胶的话,由于震动,会导致天线晃动,并且有可能会碰到边上的塑料外壳,这样会有影响吗?晃动大的话天线螺纹间会不会短路?

网友A:
长期晃动当然可能导致问题,可以用热熔胶单点固定。

网友A:
另外可以考虑PCB天线。

楼主:
热熔胶单点固定是不是在头上固定?我在下部打胶发现影响不大,头上没有试过。
准备试试把下部都打胶,就留一小截头部看看性能。
PCB天线尺寸更大吧?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手头也没有相应的设备测试,都是瞎子摸象。

网友A:
打胶不宜多,一点点就够了。PCB天线可以用1/4波长的一段导线。

网友B:
另外还有方式 可以试一下 当然未必好 你可以试   就是把弹簧天用热缩管套上  然后外面再打胶

楼主:
另请教下春阳,PCB上1/4波长的导线:从电容焊盘出来引线有个直角的长度拐角算吗?拐角出来后是两边走还是一边走,即是T型还是L型?直导线肯定是太长了,我看有人做的是类似螺旋线的样子,直导线效果最好吧?

网友C:
433MHz的用PCB天线???难度是不是大了点呢?
我觉得还是在天线匹配端有问题,另外外壳的材料也是有影响的,以前做过类似的手持式设备,加上外壳之后都是需要用网分根据外壳的结构进行天线端的匹配的。天线端的匹配只要有工具,难度也不是很大的!

楼主(2012-06-26):
天线匹配是不是要对螺旋部分进行裁减?

网友D(2014-11-18):
你的CC1101的板子最后结果怎么样了,能不能交流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打胶不宜多,一点点就够了。PCB天线可以用1/4波长的一段导线。

关于433mhz天线浇封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改良信号强度,我的QQ,385389361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关于433mhz天线浇封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改良信号强度,我的QQ,385389361 ...

浇封本身无法改善什么,顶多只能少损失点。

网友E:
灌胶会改变分布参数,进而导致天线失配,自然会影响通讯距离
这种小电路害怕别人克隆,啊? 我知道你什么功能直接设计也可以,难度不比克隆高

网友F(2014-12-18):
来学习哈,还是外置天线简单

网友G:
浇封后频率偏低了,需要重新匹配或重新设计天线。

网友H(2015-09-15):
使用射频阻抗分析仪直接测试一下吧,详见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5635362932

网友I(2019-08-11):
楼主遇到的问题是天线周围工作环境变化导致天线阻抗失配,需要重新调试天线阻抗才可以改善这个问题。我们公司可以提供这种服务,另外我们也供应433弹簧天线,买我们的天线可以免费调试,需要的联系: 陈工 180 2801 6875  wx同号

网友I:
楼主遇到的问题是天线周围工作环境变化导致天线阻抗失配了,需要重新调试天线阻抗,我们可以提供这种调试服务,另外我们也供应弹簧天线,用我们的天线可以免费调试,详细信息点击:http://www.gzhwjdz.com/

网友I:
楼主遇到的问题是天线周围工作环境变化导致天线阻抗失配了,需要重新调试天线阻抗,我们可以提供这种调试服务,另外我们也供应弹簧天线,用我们的天线可以免费调试,详细信息可以百度搜索:广州寒武纪电子科技 找到我们网站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