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载问题

楼主(2012-05-14):
#include <cstdlib>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memory>
#include<cstddef>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Temp
{
public:
  void * operator new(size_t size,int i) //不管是否加上static修饰词,new,delete都将为静态成员函数
  {
  if(i>10) throw 11;
  cout<<"分配内存"<<endl;
  int *p=new int[i];
  return p;
  }
  static void operator delete(void *s)
  {
  cout<<"释放内存"<<endl;
  ::operator delete (s);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11;
  int *s;
  Temp t;
while(i>10){
  try
  {
  s=new int(i);
  i--;
  delete(s);
  }catch(int)
  {
  cout<<"run out of memory"<<endl;
  }
  catch(...)
  {
  cout<<"捕获任何异常"<<endl;
  }
}
  system("PAUSE");
  return EXIT_SUCCESS;
}

上述程序中为什么我用s=new int(i);没有调用重载运算符啊!而是直接掉用new动态分配内存呢

网友A:
你重载的operator new函数是作用域仅在class Temp内。
而你的s=new int(i);是不会到那个作用域里去调用operator new函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