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块失效问题

楼主(2012-05-14):
最近公司产品上使用的点阵块失效有所增加,主要是点阵隐亮,即一点亮时,相邻的点也会被点亮,但亮度偏暗,更换点阵块后问题解决,但不知是啥原因造成点阵的失效,如果单从点阵自身分析,会是神马原因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从硬件考虑,可能是内部限流电阻太小的问题

网友B:
拆解一下电路,隐亮就肯定是因为LED上此时有电压,用万用表查查这个电压是那个环节引入的,从根本上解决它才是最好的。
另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LED之间的光隔离做得不好的原因导致隐亮的假象?
换点阵块就好我的解析是:会不会因为原来的模块用久了,LED的参数变了,同样的电压,老的LED微亮,新的不亮。

楼主:
以前请第三方做过分析,但问题点阵进行烘干处理后,问题有所改善,怀疑是点阵受潮引起的不良,不知是否有道理,或者是不是温度影响了led的参数,促使它恢复了,有可能吗

网友B:
对比测试很重要,你到现在都只是在猜测,在盲目的实验和去看表面现象。
我问你一句,点阵出问题时,加在单个LED上的电压是多少V,流是多少,测过吗?
新的LED模块加上去时,电压是多少V,流是多少,测过吗?
这个点阵LED的正常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是多少,有看过数据手册吗?

这些硬性的参数你不去查,不去测,不去对比。而去盲目的猜测、实验,反正我不喜欢。

网友C:
在共阳或共阴极上加一个下拉或上拉可能会好,根本的方法还是换模块

网友B:
在共阳或共阴极上加一个下拉或上拉可能会好,根本的方法还是换模块
引用 网友C:

不能片面的加大下拉或上拉,LED在电流太大的境况下,也会出现亮度下降和颜色太对的现象,此时LED已经处于过载状态,结温会会高,寿命会急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