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疑问

楼主(2012-05-14):
电路图中,当S1.2VSI为0v,B点电压为3.3V,S3.3VD_PW为3.3v时,为什么实测A电电压有1.5v,不应该是0v吗。

网友A:
怎么测的?在仿真里测的?

楼主:
实际电路中测的。

网友B:
B点电压为3.3V,S3.3VD_PW为3.3v
以上2点连在一起,输出应该就没有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最好示波器测量波形,万用表会骗人的。

网友C:
A点悬空着,自然不可能是0V,虽然BJT处于截止状态。BJT截止只能说明集电极处于高阻(相对于发射极)。

楼主:
以上问题谢谢大家的讨论。 gx_huang兄和HWM兄分析的一点都没错。
下图中的电路有两个个问题: 1、为什么不能使Q8001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并且SIRST的电压会被拉到2.4v(正常情况下应该是3.3v,他是CPU IO输出)。
2、为什么IC8001 PIN21脚电压受温度影响很大,不稳定。
谢谢!

网友D:
B级得电压搞了,你想怎么通不行?

网友E:
小弟愚见,s1.2VSI电压加大可以让Q8001饱和导通,SIRST的驱动电流小于Q8002的饱和电流,只有被拉低。使Q8002刚好导通的情况下,才能提供相应的电流。

楼主:
我知道在Q8002的基极串接一个电阻,SIRST的高电压会有3.3v,而且也不会随温度变化了。
但是我不知道详细的原因。
有谁可以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E:
要保持SIRST电压不变,必须保证Q8002的Ie小于SIRST的最大驱动电流。Ie决定于Ib,Ib,决定于Q8001的Ie-流经R8063的电流。流经R8063的电流决定于加在R8063上的电压。没给出具体电路,具体参数怎么计算?